联想 CFT3T 不触发维修 希望能有点帮助大家

楼主(2016-08-15):
嗯 今天手里收到了两块联想CFT3I的板子    然后我是新手也没修过这种 就在论谈找了下  一看是通病 就开始 检查外观吧。看了下  USB后面有个电容腐蚀了 是不是他坏了呢  测了下组织不够 正好今天收到两块一样的 安后换掉了 2R2也坏了 换掉  然后测了下全部的电压 都正常。。   我表达的可能有点乱     总结下吧 这种板子的供电。  插音频喇叭的后面 两个大电容 一个19V  一个3V  一个5v     这种板子右下角喇叭半边的是12V  内存供电应该都知道在哪  还有CPU供电    先测下各种供电  好比我今天修的 就是供电不正常 导致的不触发 。 也不一定全部都是CPU上面的事情   修板就是胆大心系吧。 上面有图  也不怎么会做 希望大家见谅  也是新手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有点小乱

网友:
联想的板子,USB_OC信号会引起不能触发的,我在H61上面验证过,刚开始一直往IO和南桥信号上折腾,所有条件都正常的,南桥就是不发回SLP_S3#,差一点就想换桥了,后来不小心看到了USB接口处,也跟楼主的一样腐蚀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好那两个小电阻,结果能正常触发了

网友:
心细真好!这小破板要按着时序慢慢搞也得费点功夫了!

网友:
这种板CPU上的电容是通病

网友:
可能是CPU上电容短路严重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短路严重了

网友:
有么有大神支个招看下怎么解决

网友:
有图纸分析就完美了

网友:
u口后面哪两个电容啊,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