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金刚版VER6.1维修通病,希望你也能秒。

楼主(2016-08-15):
维修板号:映泰B75MU3B金刚版VER6.1
主板故障:能触发,一触发就不跑吗掉电
这两天早上师傅会晚来,因家中有事,要自己安排做事情了;早上刚到店里,吹着电扇,不敢开空调,给师傅留个耐热的形象,哈哈;这时一个同行的表哥配的网吧机器,总共有5台,说都是点不亮了,留个下电话,说修好给他打个电话。我打开机箱一看,插上诊断卡,用螺丝刀触发开关,一触发就掉电。这种一般为缺供电,或者是IO电压检测不对,小弟弟刚总结出这两个。拆下主板,目测主板正反面无断线,元器件无腐蚀,眼睛瞄下来没有特别明显的故障。那就触发上电吧,一般这种不会是USB短路,所以也没去打值;      万用表一表笔接24PIN的地,红表笔比较尖,去量供电;这板子是一触发就掉,只能在掉电的瞬间去量供电;而且还在用螺丝刀,点一次才出供电一次;这里走了一点点小弯路,其实这块主板把CPU卸下来,就不会掉电,而且能完美的量电压;看图:
内存供电 桥供电
VCCPLL锁相环供电
下面重点来了,应该是VCCIO供电,这板子上没有VCCSA供电
也出来了,CPU供电 ;但是你只要一上CPU你就量不到VCCIO供电,心想是不是CPU问题,换了一个也是一样,问题不是这个。这是由一个单独的PWM芯片产生的,UP1514Q,参照华硕G31点位对比这和APW7120 都是1脚BOOT,5脚VCC,量VCC12V左右,BOOT可以到13V那自举升压脚,供电都正常,应该6脚反馈正常,先不管,7脚为EN,就是没有电压出来,有的芯片是会自己出这电压的,没想那么多直接换了一个芯片上去,不行。然后跑线找7脚相连的元器件;目测有两个写着W04的三极管,这两个是NPN型号的,一般图纸中信号开启要么是两个NPN,或者是一个NPN+一个MOS;就去测Q1的B极有0.6~1V左右的电压跳动,那应该CE导通了啊,然后Q2C极被上拉,可是Q1CE极是没有电压,但是Q2C极也没有电压出来,陷入僵局;仔细想了一下,装CPU就没有VCCIO供电,不装就有供电,像是带不起负载的节奏;回想起清酒发过一个帖子说有三极管不良,会很快掉电,只要多试几次。那我先不装CPU试试,经过反复的装和卸,终于在有一次不装CPU的情况下,VCCIO没有电压,很开心,直接量三极管电压,找到问题了。 Q1B极为1.07V,C极2.8V,肯定不正常,按照三极管的原理B>E0.7V,CE导通,而E极是接地的,C极不可能会有电压,直接换掉,电压出来了;量Q2C极电压为0.8V,去淘宝上买都没有这图纸,有可能是内存负载供电过来的,按照个人维修经验,只要NPN型三极管导通,那他的B极就是在0.6V左右的;拆下坏的三极管,量阻值,BC,BE有阻值时都为823,正常应该在500~800之间
就是在小贴纸的上方;一路跑马亮机,最后用硬盘测试鲁大师跑了三次分 历时两天维修,其他4台中有两台是内存不过,不管坏不坏,直接换掉,以后就不怎么会出问题了。
总结:1拿到板子先不着急上CPU,有可能CPU电压过高会烧CPU;RT8859M就遇到过,烧了一个G1620,
2:上CPU触发掉电后,强制上电是不会出主板供电的,而不上CPU是不会掉电的,即使电压不正常,在这个板子上;技嘉华硕的会掉。最后附上BIOS,亲测过。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网友A:
谢谢分享,挺好的,顶你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挺好的,顶你一个

谢谢,分分分分分

网友C:
lz,诊断卡显示的什么代码?

网友:
经验不错  给你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分分分分

哦,都忘了,给你补上了

网友D:
楼主有 保存BIOS的习惯。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E:
Q1  Q2应该都坏了,上cpu和不上cpu 电压正常和不正常 ,可能是巧合,Q1  Q2两级反相输出最后的负载就是使能信号。

网友F:
搞什么搞,还以为是图纸呢

网友:
估计这个是映泰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什么搞,还以为是图纸呢

淘宝都问遍了买不到图纸,只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诊断卡显示的什么代码?

你是指上面图片中间的吗,是没复位不跑吗,故障也是没复位不跑马,但是上CPU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都忘了,给你补上了

哈哈哈,没事的,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 保存BIOS的习惯。我要向你学习

没有啦,BIOS有的官网可以下载到的,修好了之后再上传BIOS有说服力,所以就上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Q1  Q2应该都坏了,上cpu和不上cpu 电压正常和不正常 ,可能是巧合,Q1  Q2两级反相输出最后的负载就是使能 ...

啊, 我只换了Q1,还没有返修,到时候看吧。Q2应该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修,不容易,

还行把,我那时候心里这么想,B75修好了,H61还怕什么,继续修呗,只是需要点时间,第一天晚上没睡好。

网友:
不错,楼主应该是系统的学习过,不然思路不会这么清晰,还能画图

网友:
流弊的楼主,流弊的字体!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加分!!分析的也不错,思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验不错,可是字太大了看着不方便
好的, 我吸取教训,下次排版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