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41,亮机时碰到L6713A,cpu供电就没了

楼主(2016-08-15):
今天修了块致铭主板:ZM-ELG41F-LM
    上电触发吱的一声掉电了,,风扇抖了一下。拔掉12v   4pin插头后可以正常上电不掉了。很明显的故障,12v短路。
    三路mos管,供电芯片是:L6713A。
    怎么修不用赘述了吧,打G极对地阻值测出来烧掉的mos管换上,通电——跑码——亮机!用示波器打了下三组上下管G级的波形,一切正常。此时显示器已经显示硬件自检信息。
    前几天碰到一块板子,也是12v短路的,换完管子之后芯片烫的狠,非常烫那种!出于这种考虑,我用食指往L6713A上一放,本来是想试试温度会不会很高。
    结果悲剧发生了——黑屏了。。。。芯片温度蛮正常的。断电再来一次,手指压了一下L6713A,又黑屏了。。。低头看了眼诊断卡:复位灯亮起来了!!!再去测cpu供电,0v!上下管G级全无电压!如此反复了N多次,发现用手触摸芯片    手指轻敲    摸芯片附近的电容电阻    或者略微震动一下板子,,,都会出现cpu供电消失的情况!
     经测试,L6713A 的56  57  62 三个脚位是vccdr,cpu供电掉了之后,  可以测到11.5v左右的电压,正常亮机的时候为12.5v。17脚 OUTEN   能测到3.1v电压,正常亮机时3.4v,2  6  10  三个BOOT脚位   测得11.8v左右电压,正常亮机时12.7v。
    考虑到有可能是芯片问题,翻遍料板在映泰板子上找到一枚,果断换上之后故障依旧!
    mos管换了原型号的,故障依旧!
    又怀疑cpu有问题,换成E5400(原CPU E5800)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道往哪里下手了,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还有那些条件需要测?或者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大侠给个思路。

    致谢!

网友:
我擦!我怎么发了两遍出来!!! 版主给删掉一篇吧!不要扣分哦!不是有意的。。。。

网友A:
查下芯片周围的小电阻 保险电阻开路情况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易损件,检查焊接好没有,CPU座子有虚焊吗?

网友C:
把红色的二极管全换了  我修过好几片6713不出电压的  换了就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会不会是没焊好,加焊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芯片周围的小电阻 保险电阻开路情况

这个等会测量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易损件,检查焊接好没有,CPU座子有虚焊吗?

焊接没有问题,换了芯片不好又把原本的换回去了,这个芯片说起来焊接难度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会不会是没焊好,加焊一下呗

焊接没有问题,换了芯片不好又把原本的换回去了,这个芯片说起来焊接难度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易损件,检查焊接好没有,CPU座子有虚焊吗?

座子用775带灯打值卡试过,除了左下角那个其他灯全亮应该是没有虚焊的意思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红色的二极管全换了  我修过好几片6713不出电压的  换了就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哥,这么蒙不大靠谱吧,不一定就是二极管坏了吧,有可能换二极管的过程中附近有问题的某元器件受热就呈现好的状态。这样子好了也不敢给客户。不过,还是谢谢你给个思路,我等有时间测下那几个二极管阻值。

网友:
应该还是接触不好问题,电源管理及周边!MOS焊得不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这么蒙不大靠谱吧,不一定就是二极管坏了吧,有可能换二极管的过程中附近有问题的某元器件受热就呈现 ...

我也是没辙了。 想着大不了全换了 不信不来   结果换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一体机CPU供电上管老烧,发热高的问题,什么都换了,都没用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CPU座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会不会是没焊好,加焊一下呗

他这个摸的时候最好带防静电手套摸,热天,手出汗多啊,你懂的

网友F:
可能是周围的电容电阻  有不良的了  这种 不好查 或者是有虚焊的了   我觉得后者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G:
此芯片底面也有焊盘,楼主按到之后是不是导致板层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周围的电容电阻  有不良的了  这种 不好查 或者是有虚焊的了   我觉得后者的可能大一点

这个也有怀疑,我就把热风枪风速调低了把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啥的挨个用镊子动了动,虚焊差不多能排除,性能不良有可能,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此芯片底面也有焊盘,楼主按到之后是不是导致板层漏电啊

不大会吧,有时候仅仅是把手指放到芯片旁边的元器件也能掉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大会吧,有时候仅仅是把手指放到芯片旁边的元器件也能掉供电。

那你不摸会掉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你不摸会掉电吗

有时候轻轻摔打一下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轻轻摔打一下就掉

旁边的原器件全部加焊上锡试试

网友:
查下VRM有没有收到VID组合

网友:
有遇到过 很神奇 是笔记本 本来是没有待机 摸一下待机芯片 就出待机了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芯片或阻容器件虚焊、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