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有时候无法开机

楼主(2016-08-15):
戴尔N4110有时候无法开机,故障现象如下:1、当待机电流0.0146时,可以正常开机;2、当待机电流0.0089时 ,不开机。
维修:当待机电流0.0089时 ,测量待机电压3V、5V正常。
依据时序查+15V_ALW正常。
按压开关SYS_PWR_SW# 测量有电压跳变3.3---0---3.3 正常。
测量EC100脚SUS_ON有3.3V电压输入 正常。
SUS_ON开启+1.5V_SUS 正常测量有+1.5V电压。开启+DDR_VTTREF 正常有0.75V电压。
SUS_ON开启+3.3V_SUS正常有3.3V,开启+5V_SUS测量无电压。测量PQ17 的1脚电压有3.3v测量控制级无电压,如上图开启电压由+15V_ALW开启,测量PR119一端14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情况:1、上拉电阻坏;2、PQ16A拉低电压。测量PQ16A  ,5脚低电平正常。直接短接PR119电阻测量PQ17的3脚14V正常,直接短接PR119查看待机电流恢复0.0146。到此维修结束。。。。。。。。。。。。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开机图片如下:加分了,发贴不容易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帖子写得也很清晰。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思路

网友:
今天修到个广达的一体机 开机就掉电,最后查到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到一个mos管子坏了

网友A:
'SUS_ON开启+3.3V_SUS正常有3.3V,开启+5V_SUS测量无电压'  描述出错吧,应该都没有;还要一点,广达代工的DELL,SUS_ON是触发之后才有,SUS_ON开启桥待机电压,如果出问题,也是触发之后电流异常,不会影响待机的时候的电流!

网友: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
感觉维修思路不行   电路还不懂

网友:
这种机器修起来还比较好修!

网友:
这是个好粟子!

网友:
修的好利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_ON开启+3.3V_SUS正常有3.3V,开启+5V_SUS测量无电压'  描述出错吧,应该都没有;还要一点,广达代工的D ...

触发之前 15v电压出来了 由于15V后继电压处于空载状态 所以待机电压 偏低一点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上啦电阻坏,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但是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delln4110的我遇到最多的是大与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