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 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15):
iPad air 2不开机维修
故障描述:
客户描述原本为正常开机的iPad 6,因为硬解ID拆除硬盘时,导致刷机报错暂寸故障的代码4014
维修过程如下:
刚开始用iTunes刷机第一次在刷机到“第二个正在等待”时报错4005,便以为硬盘损坏,重新更换一个正常硬盘上去出现第一个正在等待后报错4005,出现了变化,于是放在那去修别的手机了,隔天又拿起来维修,刷机时居然报错4014,这下便肯定了故障可能出现在暂存。
  暂存紧靠着硬盘,在硬盘的正上方,硬盘的BGA锡点比较小,靠硬盘比较近,很容易爆锡。而cpu离硬盘稍远,因而不考虑CPU
于是先除去周边黑胶,PPD868D风枪:风速6,温度360度,开干撬下暂存,如下图:

暂存取下后PPD868D风枪260度,风速6,用刀子配合风枪开始除去表面黑胶和锡。
表面锡和黑胶去除后植锡,由于手头没专用钢网,于是找来普通A7 CPU的钢网(当然,A5A6A7A8都可以)使用,点的间距和大小相同即可使用,植锡OK后如下:
然后把原本本机硬盘改个无锁序列号写入,把硬盘植锡,再把植锡OK后的暂存和硬盘焊接到主板(温度280,风速6),焊接后直接开机,以下是设置内的画面:
总结:关于高端机其实手工的焊接上只要注意细节,一般故障都比较容易解决,由于最近忙于修机和教课,最近很少发帖,更多经典技术:A8A9 CPU故障经验分享;解iPad系列ID锁无需买序列号即可解锁等技术,待后续陆续发出,以上由迅维网老李制作。

网友:
多整点出来

网友:
这就是技术与实力,经验丰富呀

网友:
这就真技术与杀通病的区别。

网友:
后续多发实用帖,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
最近要努力学手机了,潮流啊

网友A:
我居然可以加60分 好奇怪

网友:
太好的经验了,老师傅太牛了…

网友: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可以加60分 好奇怪

让我们加两分的情何以堪?加30次比不上你一次。话说,能不能顺手给我也加点?

网友:
感觉苹果打胶好难搞

网友:
大神级的,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水平,顶一下先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通病吧?

网友:
李老师还是那么牛啊,

网友:
感谢高手的详细讲解

网友:
6666666      我都以为 4014 cpu直接退了  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们加两分的情何以堪?加30次比不上你一次。话说,能不能顺手给我也加点?

我那是网络卡了

网友:
在自学IPAD 维修,谢谢

网友:
大师啊,好想修苹果啊!!!

网友:
这种贴子以后多发点,,,感谢分享!!

网友:
见了鬼了  我居然加出了个4分!!

网友C:
好厉害。我想问如果学修手机平板要多长时间

网友:
一直想学ipad  苦于师从无门

网友:
手工是的慢慢来 不晓得好久有这个手工

网友:
楼主手工很强大

网友:
我的权限只能加2分  但是却加出了4分~实在奇怪!~

网友:
顶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有这个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我想问如果学修手机平板要多长时间

平板原理和手机查差不多的

网友:
无法形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板原理和手机查差不多的

焊接不方便吧

网友:
看了两变了,有道理

网友:
好牛掰,正好手里有个PAD,上手去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手工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