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读取BIOS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2016-08-15):
我有个华硕板,是板载内存,电流上到0.8-1.1就不动了,不亮机,示波器测内存的波形如下图,看波形应该跑码了

但是不知道BIOS的正常波形是什么样的?刷了几个BIOS也一样,这样的不亮的就没思路了,大家给个思路呗,全板电压已出,唯独一个5v转5v  SATA没有,是属于南桥自己控制的,直接连过去也没太大用

网友:
正常的南桥读取BIOS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南桥和ec公用一个biOS

网友:
数据波形没有多大规则的

网友:
刷的BIOS都是正确的话就不一定是BIOS引起的故障了,检查一下可能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