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 打印效果斜/歪

楼主(2016-08-15):
之前发过帖子的,时间长久不能再进行更新了,地址如下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627-1-1.html

目前对于该机器的这个毛病,已经更换过硒鼓和搓纸轮,但没有效果。
虽说硒鼓有可能,但是用了新的格之格的兼容鼓测试后,问题仍存在,已经排除了。
其实在换搓纸轮前也是明白一点的,这纸张放上,导纸槽调整好的,这纸出来应该是正的,跟搓纸轮没关系的。

目前网上查出来还有说是定影这里和激光头这里。
按淘宝上的价格来看,激光器在100以内算比定影整个组件要便宜些。
但以自己的理解,定影应该只是个加热的部件,而碳粉抖上去后,位置不会再移的动呀。个人感觉定影组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
那剩下就是激光器这里了,那年是拆过激光器这里,简单的看了几眼,然后擦擦就完事给装回去了。自己不懂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不想乱搞把问题搞大。再个,整个激光器安装在那里其实是有固定的,不容易移位的。当真有问题,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会引起打印出来的页面内容整体倾斜?能调还是得换整个激光器?

目前还有个是,目测到的,在搓纸轮上面的一根海棉状的棍,是否叫:转印棍? 可观察到左侧的位置有些像是老化开裂的样子,那跟这个歪有关系不?

还请高手判断下,具体哪里的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又去搞了根  转印辊  来,今天换了再看看效果

网友:
晚上千辛万苦更换了全新的 转印辊,也许是心理作用,感觉有点作用,但最后拿尺子一量,打印出来的表格还是有些许的倾斜的。

既然转印辊也不是最终的捣蛋者,那剩下可能性的应该是激光头组件了吧

顺便说一下,HP 1020 换 转印辊,网上没什么资料,这里跟不懂的人讲一下。换转印辊,不复杂的。只需拉起换硒鼓的仓板,拿出硒鼓组件,即可看到转印辊。辊子的右侧有个塑料卡子的,用手按下,松开,然后把辊子往右侧移些些许。最后用尖嘴钳类的工具夹往,轻轻地往外拉出来。转印辊左侧没有卡子固定的。拿出来的时候,是连下面的金属板一起拿出来的。装回去的时候,要注意右侧那个塑料卡子,要对准里面那个金属弹簧,没安装好要不然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A:
倾斜得用尺量才能知道,目视都看不出来吗,那应该不算什么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倾斜得用尺量才能知道,目视都看不出来吗,那应该不算什么事吧

简单的打印了个表格,用卷尺量了表格上部和下部与纸张边的距离
以上部为准,是齐的说。下部会往右偏1-1.5MM的距离

网友A:
看了下你之前的那帖子,不是每一张都倾斜吗?搞张图片上来看看。跟激光器应该有关系,但不是坏了,应该是安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之前的那帖子,不是每一张都倾斜吗?搞张图片上来看看。跟激光器应该有关系,但不是坏了,应该是安 ...

这台打印机具体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斜的情况,在网上搜了,确实有些人反惠普的这个机型有这个问题。

而且据自己的记忆,上次拆激光器这里的,整个部件都是有像螺丝这样固定到位的,一般情况是不会有位移的。而且打印的效果,有时这倾斜会明显一点,有时又会好一点,这是为何?

机器没有从高处摔下来过的,看来有空还得再大拆一次,头痛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怎么修都是出来斜,最后只能凑合着用啦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吧这样的机子,也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