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改集显亮机--解决开机灰屏

楼主(2016-08-15):
DELL N5010  该集显  对着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141&page=1#pid14789885

能亮机,但是会灰屏,,刷集成bios一样

对着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779-1-1.html    加了RN2002 2.2K排阻    还是灰屏,,最后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不灰屏了,进系统都正常-----------

   改集显不用刷bios,显卡,显存一定要去掉,,

网友:
非常不易 对照修

网友A:
去悼显卡显存?不解

网友:
集成的上面应该没有显卡显存吧!

网友:
独显改集显还没有改过

网友:
真 是高手,要是自己再做个帖子发上来就详细了

网友:
果断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B:
现在bios真万能,也会导致灰屏的。。bios以后提前注意。

网友:
收藏。得好好学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悼显卡显存?不解

独显,显存,要取下来,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bios真万能,也会导致灰屏的。。bios以后提前注意。

这款机,,不要刷bios,   刷错了就灰屏

网友:
以前改过不需要去啊

网友:
  我哪天也来改改  我前两天换了两张这个板子下来

网友:
我卡 改集显用独显BIOS  虾米情况

网友:
哥们你太牛了

网友:
收藏,以德不时之需。

网友:
上次没去显存,怎么都不行

网友:
先收下,下次遇到了拿出来看看。

网友:
可以的,分已加

网友:
看了原贴。图片确实去了显卡和显存的

网友:
没改过 遇到咯试试

网友:
哈哈 这独显好像是ati的事吗?? 热天到了 那机器最容易坏显卡

网友C:
显存不用摘掉把?我同时前不就就修了一台也是改集显都没摘掉显存

网友:
好贴 记住了 留档 备份

网友:
上次独立改集成没有改好  值得学习

网友D:
我的还是不行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存不用摘掉把?我同时前不就就修了一台也是改集显都没摘掉显存

不去掉电流都上不去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是不行 还有别的办法吗

确实是显卡问题的话,是可以改好的,,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连锡短路的

网友F:
改集显客户同意就好,供电也切断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集显客户同意就好,供电也切断可以

这个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去掉电流都上不去hang

你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老板记得加分

网友G:
一般对着电路图来改

网友:
我也改过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对着电路图来改

没点位  好难找的,,g460  想改好多东西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