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 主板不亮

楼主(2016-08-15):
昨天拆了显卡(独立供电的),重新装上,通电电脑反复重启不亮,才知道忘记了插独立供电线,最后插上以后就不亮了。诊断卡也不跑码,按复位也无任何反应,好像不起作用,查供电也都没有问题,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bios没刷过,有的发一个试试,谢了!

网友:
官方网站有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 独立显卡拔过后 再插上 就不显示了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你试一下!

P8H61-M-LX-PLUS-R2 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你试一下!

我的是大板子    你的型号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还有高手在吗

网友:
BIOS我已经修改好了    刷了还是不跑码

网友B:
你拔插显卡的时候 有没有爆力啊   看看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拔插显卡的时候 有没有爆力啊   看看有没有碰掉件

没有,经常弄应该不会的。发现好像没有复位。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经常弄应该不会的。发现好像没有复位。不知道怎么修?

没有复位就从头开始查吧  供电  PG  时钟

网友C:
PG 信号没有   还有PCI插槽A15脚没复位信号
ck-PG只有0.2V    还有个问题就N-MOS管   S极接地   G极5v待机接一个电阻上拉    D极3V接一个电阻上拉 ,而且D. G都有信号   请问这是为什么?不懂,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 信号没有   还有PCI插槽A15脚没复位信号
ck-PG只有0.2V    还有个问题就N-MOS管   S极接地   G极5v待 ...

VRMPWRGD此处有三极管,N-MOS管这里不太明白     第三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 信号没有   还有PCI插槽A15脚没复位信号
ck-PG只有0.2V    还有个问题就N-MOS管   S极接地   G极5v待 ...

ck-PG只有0.2V   第一张图

网友:
时钟芯片旁的晶振14.318只有0.5v电压   桥晶振也只有0.5v电压   能判断是桥还是时钟芯片坏了吗

网友:
只是有电压  一般是正常的   个别也有电压没波形的  估计不是时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