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phone6 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16-08-16):
最近遇到1、几个iphone6 都是不能充电,插数据线无反应,没有充电标志,不开机。不知道怎么下手???
2、有几个是能开机有充电图标,但是充电越来越少,耗电快,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不进去,更换过u1401了,还是一样,是不是u1401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有经验的大哥麻烦指点下,谢谢!!!
iPhone
不开机

网友:
管充电的电路 一共就那么几个元件,量一量电压,有没有出来,有出来就拆下 充电管 或 USB管理 IC 测量阻值,看是否正常, 最后在替换IC ,还有就是那个 电源PMU也会影起

网友:
仔细查查U1401 AND U1700之间互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