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这个 3V 5V 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08-16):
接到一个华硕的机器,打开主板型号为:X402CA  上传图片

就是这个板子,帮我看一下,这个主板的3V   5V 的待机芯片哦

再传一个
现在这个机器的就是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13A
然后这个芯片发烫。上面写着是JC  FC  。不知道什么型号
知道说一下,小弟感谢你们

网友A:
不知道这个3V   5V  的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不好更换。知道的大神说一下, CPU,内存,都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3V   5V  的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不好更换。知道的大神说一下, CPU,内存,都是板载的。

去淘宝上骗客服。

网友:
楼上正确,去淘宝找卖IC芯片的商家一问就知道了,你报芯片上面的字母给他们总能帮你找到一样的芯片IC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前几天刚修到一个进水的S300C直接换板

网友:
这几位都是老鸟咯

网友:
找找有没有这机器的点位图吧

网友:
待机IC发汤呢有短路

网友:
是的,那个IE坏了, IT8517坏了。LD3短路

网友:
还是BGA 封装的

网友:
找淘宝问芯片,或者下点位图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