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触发

楼主(2016-08-16):
   今天我试了51123和51125确实可以代换 ,B470的机器 电压都出来了 但是就是不触发,BIOS刷了,110脚也查了。

网友:
好像不可以直接代换吧

网友:
说说原来的问题a

网友:
代换后 PG正常不。LID  开关  EC条件,EC有无向SB发出开机请求。等。

网友:
查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查 EC 到 BIOS 线路, EC待机供电稳定性,最后换EC     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