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充电、USB不联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16):
iPhone6不充电、USB不联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不充电,USB不联机

  【维修分析】:

  数据线送来的5V电压(PP5V0_USB)经过尾插接口J1817一路送到Q1701产生PP_TRISTAR_PIN(5V)送到U1700,插入数据线时,在电容C1704可以测量到5V的电压(PP_TRISTAR_PIN)。

  另一路送到U1401充电,插入数据线时在电容C1408可以测量到5V的电压(PP5V0_USB),这两路5V电压到U2的一路不正常,手机会有充电符号但是电量越来越少,如果PP_TRISTAR_PIN不正常还会出现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后就无法充电,也不能连接电脑传输数据的问题。U1700坏也会造成同样的问题。

图1 iPhone6不充电、USB不联机

  如果出现充电或者连接电脑不正常的问题,首先插入数据线,测量C1704及C1408是否都有5V,如果5V都正常,其次检测C1411、C1412是否都有3.7V-4.2V的电压,如果都有,更换U1401、U1700,排除U1401、U1700后,电源IC U1202也会造成充电问题。

  Q1701损坏也会造成PP_TRISTAR_PIN电压不正常,会出现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后就无法充电或提示不支持此配件不能连接电脑的情况,可更换Q1701。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网友:
不错,分析得很好

网友:
实践经验,收藏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备用一个 以后有备无患

网友:
修手机手工是不是得特好

网友:
我们都是看哪个烫吹下来哪个

网友A:
为什么要测c1412和c1411的电压呢?

网友:
好贴,好贴,顶上,分析是经验加理论!

网友:
分析是经验,加理论,好贴好贴!

网友:
高手分析电路,太强了,多能学习学习

网友(2017-09-28):
很老的帖子挖出来了,不过内容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
总结的很好,谢谢分享。慢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测c1412和c1411的电压呢?

二次供电4.2和电池的电压.3.8都有,u1700和u1401供电正常。先换u1700,打直更好。不行换u1401.最后u1202.是把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分享的很仔细,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