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EDID怎么来自声卡呢,求助

楼主(2016-08-16):
DELL 3441 13283-1 这个板就是,现在是声卡发烫,没EDID,外接可以显示,内接不显示

手上又没这个什么卡,有人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6-8-18 11:41):
问题已解决,声卡坏了,那个是声卡的EDID,新的EDP屏,也就是小口30针的屏,没EDID了,机子已经修好,转给屏供电的3.3v电压不稳定导致,插上屏就变1.8了,换了转换管就好了,原来的屏也烧了,导致声卡也烧了

网友A:
这个不是麦克风的??

网友:
没见过。。。好奇葩

网友:
这不麦克风吗?把声卡去咯 在看咯哦

网友:
图纸标注的很清楚就是本本上带的话筒和摄像头接口 , 话筒不去声卡他去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麦克风的??

从屏接口过来就只到这边

网友:
不懂这信号干嘛的

网友:
EDP没有EDID信号的

网友:
mkef麦克风的,,,,, 不是声卡

网友:
edp信号没有edid的。edid是lvds才有

网友:
这是麦,不是声

网友:
肯定是声卡,MIC都在那里

网友:
麦克风的接口

网友:
声卡发热  对地短路 不用考虑 直接先把它干掉.

网友:
显示数据线如果是集显的 直连南桥  声卡也是挂在南桥上面.集成显卡外接可以显示,上接不显,不代表桥就没有问题.先去掉声卡,看上接有没有显示,如果没有显示,估计还需要换南桥了.

网友:
上半部分是有麦克风的,你找错信号了,在屏线接口上也不一定都是屏信号

网友:
声卡发热拆掉声卡

网友:
麦克风的信号,哎

网友:
屏是edp屏没有edid了。你说的edid不是屏的edid,是麦克风的e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