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52版号DAOZQAMB6C0掉电显卡北桥换过新的求大神指点、附上图纸求指点温控电路

楼主(2016-08-16):
宏碁3552版号DAOZQAMB6C0不定时间掉电显卡北桥换过新的求大神指点温控电路、温控电阻是那个、谢谢

Acer Aspire 4252 4552 4552G (Quanta ZQA).zip

网友:
PDF 的密码是什么 求告知

网友:
ACER的机器不定时掉电,最好先刷个BIOS,双BIOS的就两个都刷,往往会有意外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