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电源开机风扇转两下 不开机

楼主(2016-08-16):
技嘉电源开机风扇转两下  不开机,短接pson风扇转两下就停止,是什么原因?怎么修

网友:
带载能力不足了。先检查一下各个滤波电解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原因比较多,归结起来一句:保护了.........

网友:
楼主上多点内部图
论坛高手多

网友:
技嘉主板听过,电源没听过

网友:
只接一个12伏20瓦的灯光或1000W左右的热得快,短接绿线与黑线,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保护了,需要快速测量,看哪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