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0 艰难维修

楼主(2016-08-16):
                                        这机器没谁了

    来的时候测了半天就是亮一下灭,大家知道该干嘛了吧 测高压,换灯管

     结果还是开关坏了 ,关键是他没有跳数字模拟直接就是亮一下灭搞的好像是灯管高压的事情似得
总结一下,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自己坐下沙发歇会

网友:
2楼是我的

网友:
绕了个大湾子,

网友:
这机器按键容易出问题

网友:
T系列的通病,就是按键,闪屏,按键坏的现象都屏暗,同时指示灯也灭。

网友:
留个脚印  以后有一样的故障了就好修 了

网友A:
你才知道,,T220  T190都是这个通病。。。。几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我都是先把开关拔掉

网友B:
换灯管之前不测试一下?我都是测试的,因为换灯管毕竟有风险的

网友C:
开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换了高压条和灯管,不然也发现不了啊,但是,一般找个好的四等高压条点亮一下灯管就OK啊,楼主只是开弄三把斧了

网友:
维修要细心

网友:
没办法  我试过单独拆掉数字模拟不管用

网友:
是呀 不过之前拆数组模拟键的时候不管用 没有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T220  T190都是这个通病。。。。几年前就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是通病 通病他左上角应该跳数字模拟呀 没反应直接就是亮一下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换了高压条和灯管,不然也发现不了啊,但是,一般找个好的四等高压条点亮一下灯管就 ...

错了  灯管拆开的时候有一根灯管线稍微使劲一拔就掉了 反正现在解决了 不去管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之前不测试一下?我都是测试的,因为换灯管毕竟有风险的

换个灯管 基本0风险 除了特别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  灯管拆开的时候有一根灯管线稍微使劲一拔就掉了 反正现在解决了 不去管他了

解决就好啊,但是还得细心,换了灯管也可以减少返修啊,呵呵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开关坏的很多

网友:
修过不少 通病。。

网友:
以前整过.印象不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