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X89不充电

楼主(2016-08-16):
客户拿过来一平板   台电X89  不开机  看了下   等一会能充电  而且冲的漫   耗电量也很快   说电池坏了   在网上订了一个  装上不漏电了   就是不充电   什么情况  以为是电池   又换了几块  还是一样   哪位大神解决下啊   电池接口焊接的           在网上查了查  说把白色和红色接一起就行了   不敢弄啊。。。。。。。。。

网友A:
说的太简略了  首先你插上电  尾插那里是几伏电  然后跑电路  看看电池接口那里又是几伏

网友B:
你 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板短路保护了,你可以用你那个旧电池试一下,主法:把电池上的电路板找到,再把电池的正极从电路板是取下,然后短连一下正、负极给电路板放一下电,再装好就可以了
我用这样的方法处理过一个山寨的苹果和一个平板,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C:
你拍个清楚的图,中间好像是检测脚吧,你是不是没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拍个清楚的图,中间好像是检测脚吧,你是不是没接啊.

接了  实在是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简略了  首先你插上电  尾插那里是几伏电  然后跑电路  看看电池接口那里又是几伏

尾插4v   到电池接口也是4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 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板短路保护了,你可以用你那个旧电池试一下,主法:把电池上的电路板找到,再把电池 ...

咳咳   被人忽悠把电池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简略了  首先你插上电  尾插那里是几伏电  然后跑电路  看看电池接口那里又是几伏

不装电池加电各是几伏  焊上电池各个又是多少 说起来还是楼主小白 慢慢量  自己理理思路  要不然就加QQ吧43546850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咳咳   被人忽悠把电池板烧了

咋可能呢!难道你没有把电池的正极从电池尾板上取下来吗?!注意:是给电池尾板放电,而不是主板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可能呢!难道你没有把电池的正极从电池尾板上取下来吗?!注意:是给电池尾板放电,而不是主板放电。

咳咳   是我拿货的地方啊   说将保护板拿下来换块电池就行了  按他说的   最后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板短路保护了,你可以用你那个旧电池试一下,主法:把电池上的电路板找到,再把电池 ...

哈哈,这你也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 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板短路保护了,你可以用你那个旧电池试一下,主法:把电池上的电路板找到,再把电池 ...

哈哈,这你也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你也信,,,

这不是信与不信的事,是我亲自处理过两个机子
你要知道这种电池里面也有一个小的电路板,而就是这个小小的电路板保护才让电池不充电也不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你也信,,,

不管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弄了之后 好了

网友:
是电池保护的小板坏了?还是充电IC的问题

网友:
平板啊   那个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