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 重复蓝屏 求支招

楼主(2016-08-16):
联想 g470  板号 la 6751p  硬盘换过  内存换过  南桥压过  bios刷过   装完系统重复蓝屏  每次代码都不一样

网友:
代码多少?

网友:
每次装完  代码显示都不一样

网友A:
楼主给张蓝屏的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张蓝屏的截图.....

代码不一样   系统每种都换过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一样   系统每种都换过

原版的试过吗?...

网友C:
GHOST完去掉所有的驱动都不安装试试

网友D:
换个CPU 看有可能好。。。。

网友:
试过   准备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GHOST完去掉所有的驱动都不安装试试

那个界面  打驱动界面没进去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 看有可能好。。。。

准备换主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换cpu,应该是cpu坏了吧

网友:
蓝屏代码很关键,另外要换个硬盘和镜像,双显卡的机器,排除显卡问题可以去掉独显电感,如果没蓝屏了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装的是克隆版纯净版的?机器待机电流偏高吗?

网友:
会不是你CPU供电滤波不良呢  或者CPU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点儿

网友:
CPU 出问题的可能行大点,我以前遇见花屏的,进安全模式没有问题,一进系统就花屏,换了个CPU 就好了,你先换个CPU 试试 ,方便有快捷

网友:
CPU换过没有,此机器的CPU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