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 32GB DT106 USB3.0 U盘 拆解

楼主(2016-08-16):
      今天来拆一款U盘,金士顿32G DT106 USB3.0。

  两个月能撸到这程度,不得不佩服自己。居然用金士顿用到如今拷文件得md5。也是受够了。(连续使用时间不超过72小时,拔插不超过50次。--主观计算)

  查芯这属于传统了。

  首先取下前盖。两边都有凸起的卡位,没研究出什么好办法。用力拔出了。

  图已用红线标出凸起的卡位。

  后盖直至发帖之日都没拆下,想要无损拆解后盖有难度。

  推荐方法无视后台用刀片撬开中间,一如既往的胶合,不过这次粘合面很小。

  很容易撬开,取出芯片。

  最后基于对金士顿一直以来深深的爱还有u盘现在还能够拷贝视频,就留个外壳给你遮羞吧。

  这次格式化了,点选快速格式没用。问题依旧。

  不快速格式化,历时40分钟格式化后效果明显。

  速度没有什么变化。但说明之前是在没有正确格式的情况下勉强使用的。会导致压缩包损坏之类的。看来不能全部dg来快速分区。

网友:
楼主你很牛,有下佩服你折腾.

网友:
这个U盘,看似是真的,,,,

网友:
貌似   我的16G的用了近3年了 期间从3楼摔下过~现在除了偶尔接触不良(估计摔得)之外 都良好~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可以修好吧?

网友B:
一年的金士顿还可以去售后换新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年的金士顿还可以去售后换新的把

金士顿质保几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可以修好吧?

说好修也好修,测量几个供电数据,换芯片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B:
金士顿有保固声明的http://www.kingston.com/cn/company/warranty
上次我有个用了3年的,不能读写,我就把固件给刷死了,拿去售后换了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有保固声明的http://www.kingston.com/cn/company/warranty
上次我有个用了3年的,不能读写,我 ...

我一直不知道金士顿质保几年O(∩_∩)O谢谢la

网友:
金士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C:
金士顿的假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假货太多,

好多金士顿都是假货,尤其是网上假货特多,实体店也有假货,买正品建议到官方旗舰店买

网友:
楼主U盘也能修啊

网友D:
U盘有一些故障是可以修的,只要闪存芯片没坏一般是可以修好的,你可以尝试着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有一些故障是可以修的,只要闪存芯片没坏一般是可以修好的,你可以尝试着去修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不客气,论坛本来就是一个分享经验的地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E:
我晕  楼主你也是醉了   U盘 TF卡 都是质保5年的    五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晕  楼主你也是醉了   U盘 TF卡 都是质保5年的    五年

哦哦 原来金士顿保修的保修时间这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