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黑屏、有图像无声音和影音不同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16):
看电视黑屏、有图像无声音和影音不同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当你通过智能电视或电视盒子(以下统称为智能电视)看视频时,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视没有图像只能听到声音、可以听到声音但是没有图像、影音不同步、电视的画面卡顿……这次,小编就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些问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通过什么的方法来解决。

图1

  一、造成视频图像和声音不正常的原因

  电视画面或者声音不正常,多数是智能电视的视频解码出现问题造成的。我们可以把视频文件比作一个打乱的拼图,智能电视负责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拼图还原,而这个还原的过程我们称之为解码。在线看视频时会有源源不断的拼图碎片需要电视快速还原,如果电视不够“聪明”(系统有缺陷)或动作“缓慢”(硬件性能不足)就会出现拼图错误、拼图不完整,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图片和声音不正常。

图2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视频解码的方式有两种:硬解码和软解码,当硬解码能力不足时我们可以把解码方式切换到软解码提高兼容性。也可以替换一个同类型的视频软件,你的电视用HDP直播有问题或许用小微直播就很正常,他的电视用小微直播兼容换成HDP直播可能就很完美。

图3

  视频的硬解码和软解码一般都是针对本地视频而言的。视频网站为了方便管理和播放,都将同种清晰度的视频转换为同一种编码格式进行传播。而且现在网路电视都有自己专属的客户端,对自己的视频是绝对能够支持的。

  硬解码

  顾名思义,硬解码就是通过专门的硬件实现的解码。如果再说详细点,就是指不依赖于CPU,通过专用的设备完成视频解码。曾经的VCD和DVD解压卡、视频压缩卡就是现在“硬解”的原型。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的硬解码已经不再需要额外的设备,而是将硬解码模块整合在GPU内部,通过显卡核心GPU来实现。

图4

  软解码

  不同于硬解码,在计算机领域比较传统的软解码是通过软件让CPU来对视频进行解码处理。在这个过程中,软件提供了解码的各种运算规则和信息,而CPU则是用来进行复杂的运算的。

图5

  软解码技术的解码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视频信息进行运算,对CPU性能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对高清晰度大码率的视频来说,巨大的运算量就会造成转换效率低、发热量大等问题。但是由于软解码的过程中不需要复杂的硬件支持,兼容性非常高。即使是新出的视频编码格式,只要安装好相应的解码器文件,就能顺利播放。而且软解码拥有丰富的滤镜、字幕、画面处理优化等效果,如果CPU足够强悍的话,能够实现更加出色的画面效果。

  二、如何给视频软件切换解码方式

  1、在播放视频时直接切换解码方式

  有些软件切换解码方式非常方便,可以在播放视频时按一下菜单键,然后在弹出的窗口直接切换。比如HDP直播、布丁视频和推单视频之类。

  HDP直播

图6

  布丁视频

图7

  推单视频

图8

  2、在播放设置中选择更改解码方式

  还有些视频软件,需要在软件的设置中找到播放设置,在播放设置中选择解码方式,然后更改自己需要的解码方式。比如电视猫和VST微视听。

  微视听

图9

  电视猫
图10

  如果你的网络很正常,通过以上切换解码方式和更换视频软件都无法解决影音不同步、画面卡顿的问题,小编建议你换一个主流的电视盒子来解决。

网友:
估计 机子硬件内存小也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