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510报错Your DIMM1 and DIMM2......有图救命啊。版号:LA-A621P REV 1.0

楼主(2016-08-16):
刚开始机器不开机,不过隔离,二修的机cpu被加焊过,修开机后报错这个,刷了bios不行,(不是用原机BIOS刷的,别的机器拆的同型号BIOS,刷进去不显示,读原机BIOS刷进去也不显示,只能用原机BIOS才显,不敢刷原BIOS,怕刷了也不显了)他是有时报错有时不报。。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附上原BIOS看看有没问题,,

yuan版号:LA-A621P REV 1.0 .zip

网友A:
上面 英语大概意思是:你内存槽1和内存槽2 的内存条品牌或者差数不一致。。请检查他。。。。。。你打掉一条内存只用一条  开机试试

网友:
不过保隔是哪里问题

网友:
刷了再说啊。不行刷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 英语大概意思是:你内存槽1和内存槽2 的内存条品牌或者差数不一致。。请检查他。。。。。。你打掉一条 ...

大神你好 以后英文不懂的就找你了  翻译的十分到位啊

网友(2021-06-25):
内存最好用同型号参数一致的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