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蛋痛的维修

楼主(2016-08-16):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0AB的笔记本,来的时候不触发,拆开主板又可以开机,装上去又不触发,不知道这里量量那量量就好了,进系统又灰屏,显卡又坏了,换了显卡后进系统没声音,系统装了还是一样,就是没声音,电压和声卡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楼主装的是WINXP系统吗,进系统灰屏只要在BIOS .把VGA Mode SELECT 的 Power Xpress Mode状态改成 dGPU Mode 就不会灰屏了,至于没声音,你外接耳机看是不是喇叭坏了,或者是换显卡的时候碰到什么东西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的是WINXP系统吗,进系统灰屏只要在BIOS .把VGA Mode SELECT 的 Power Xpress Mode状态改成 dGPU Mod ...

都搞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的是WINXP系统吗,进系统灰屏只要在BIOS .把VGA Mode SELECT 的 Power Xpress Mode状态改成 dGPU Mod ...

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网友:
如此多的故障一个一个的出现 AMD的机器 北桥还爱出问题

网友:
会不会掉件了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楼主安装时候碰掉件,或者软排线没有连接好,在不就是板子有打断的地方。

网友:
不稳定的机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