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x2370s 用一会闪屏,

楼主(2016-08-16):
在色彩调整调成冷色调就没事,程序写过还是不行

网友A:
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呢

网友B:
清空下24c08试下吧。

网友:
背光闪的话,可以改LED灯条,或者换单独的高压条。

网友C:
外接灯条试一下看看呢

网友:
分清是背光闪还是什么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呢

是图象闪,不是背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空下24c08试下吧。

清空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灯条试一下看看呢

里面没有空间想加升压板加不了

网友:
我买的一种通用电源板就有这样闪的情况,亮度感觉不够,但调的越大越暗,调小就感觉抖,不是灯管问题,感觉是高压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
是怎样闪,太笼统了。黑屏闪还是变色闪,还是什么,才好判断,先排除灯管吧

网友:
实在不行还驱动板啊

网友:
3.3v 或1.8v不稳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供电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