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S6XM rev1.0 BIOS 通病

楼主(2016-08-16):
lenovo IS6XM rev1.0 这块主板的通病是这四个控制IC,已经多次修好,四个一样随便调换

IS6XM rev1.0.rar

亮机BIOS

网友:
没听懂什么意思

网友:
网络太卡了编辑不了

网友:
通病是哪个四个四方小IC,BIOS是附加上去方便大家,一半人很少有机会修到这款主板,这主板专供游戏机行业模拟机主板使用

网友:
什么原因没说清楚

网友A:
是坏,还是开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坏,还是开焊,,。。。

是坏,有一个坏都会不断重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坏,有一个坏都会不断重复掉电

看了一下电路,这板上有四个这种芯片,,,

网友C:
这个主板联想机器用多都在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联想机器用多都在用啊

你的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坏,有一个坏都会不断重复掉电

是四个都坏了么?楼主是掉电么故障

网友:
我的主板不掉电,就是跑马1--,刷了BIOS还是不行,涛声依旧

网友:
南桥还是ECBIOS

网友:
什么意思啊,对调一下位置就好吗

网友:
我调换位置了也没好

网友D:
随便调换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调换怎么理解

你故障是什么,内存和北桥电压有吗

网友E:
楼主这四个ic是换掉还是随便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四个ic是换掉还是随便调换

故障是重复断电启动断电,四个小IC有一个坏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个坏了没电压的,没这个IC就调换查一下就能判断了

网友(2016-10-03):
这板子一出问题一般都会上电悼电,我遇有刷BIOS 好的换南桥好的,还有一台没搞好,都是上电悼电在自动上电

网友:
我的应该是BIOS问题,楼主您上传的BIOS是南桥的,还是EC的,因为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呢,

网友(2016-12-14):
这个主板双BIOS  你就一个南桥BIOS    EC   BIOS  没有

网友(2017-01-29):
瞎搞,原理都不知道,你调换个毛啊。

网友:
你你们图纸自己研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IS6XM MIS6XM-LE_V.1.0.pdf

网友(2017-03-17):
开什么玩笑 这4个芯片 算什么通病啊   一个是内存的 一个是ME 和PCH的供电 一个是VCCIO的 只要供电不正常都跟这4个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下载看看 好了再回来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F:
楼主,故障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停在重新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故障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停在重新转一下

这个帖子是网络卡多发出来的,有个有图的帖子

网友(2017-05-21):
cpu 供电没有,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7-07-07):
我的是不触发,没分,留名=有分了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测试一下,非常好

网友(2017-08-16):
终于找到原贴了,为什么要发这么多帖子

网友:
我的这个主板总线和CPU没电压 这种芯片不好找

网友:
bios  有人下载过,好用吗,有没有测试过的呢
我下载看下

网友:
下载过了,可以显示,不过我的bios有密码,刷了之后还是有密码。

网友:
还在想办法解决呢-----有哪位知道密码如何pojie的吗

网友(2017-09-18):
正好我有一台这样的主板在修,,故障就是3秒左右掉电重启,,r反复这样,我明天量一下,,刷了几个BIOS没用

网友:
故障是不是开机掉电,不断重启吗?类似技嘉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坏,还是开焊,,。。。

你是怎么判断的故障?测CPU电压和桥电压吗?

网友(2017-10-18):
分啊  啊啊啊  哪来这么多分啊 30分啊  啊啊啊  哪来这么多分啊

网友:
BIOS 刷了开机断电,原来是通电不跑马,没断电,是不是不支持I7-2600 CPU,有刷好的吗?

网友:
你这个BIOS有问题,原BIOS是1M你这个8m

网友:
4个芯片一样,不行从一些材料板子上拆下来用就好了

网友(2017-11-23):
又是骗子,两个BIOS一个x32,一个x64,里面只有一个bios,谁下谁吃亏!

网友(2018-01-12):
不加电也能解决吗?

网友(2018-03-25):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work

网友G(2018-06-09):
这个IC  我怎么搜不到是什么型号的  ?、、 我的是CPU旁边的 没电

网友(2018-09-05):
引用 网友G:
这个IC  我怎么搜不到是什么型号的  ?、、 我的是CPU旁边的 没电

NCP5230 看了另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IC  我怎么搜不到是什么型号的  ?、、 我的是CPU旁边的 没电

不过我的是q78出问题 我短接就可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670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