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防监控系统设备包括哪些?安防监控系统的组成部分

楼主(2016-08-16):
安防监控系统设备包括哪些?安防监控系统的组成部分

  安防监控系统是应用光纤、同轴电缆或微波在其闭合的环路内传输视频信号,并从摄像到图像显示和记录构成独立完整的系统。它能实时、形象、真实地反映被监控对象,它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代替人工进行长时间监视,通过录像机记录下来。同时报警系统设备对非法入侵进行报警。安防监控系统设备包括哪些?一般是由哪些部分组成?

安防监控系统 图1

  以下设备是视频监控系统中常用到的,但是不是都要出现在一个系统中,根据监控系统的规模可能只采用其中的部分监控设备。

  一、安防监控系统设备

  1、前端设备

  摄像机(网络型、半球型、针孔型、标准枪式、一体化型、工业型等)

  摄像机镜头(定焦、手动变焦、自动光圈、电动变焦等)

  摄像机防护罩(普通枪型、球型、半球型、防水型、防爆型、万能型等)

  摄像机云台(普通型、球型内置、重载型、防水防爆型、万向云台等)

  解码器——室外、室内、普通、防爆、内置等

  红外灯——LED型、惰性气体、激光等

安防监控系统 图2

  2、传输设备

  光纤、普通射频电缆、控制电缆、电源电缆、光纤收发器、光端机、485信号转换器、视频信号放大器、防雷模块等等。

  3、控制设备

  矩阵(数字、模拟、VGA、RGB、多媒体)

  控制键盘、控制码发生器、控制码转换器、画面处理器、PC式录像机、嵌入式录像机、普通模拟长延时录像机、数字矩阵(软件+解码卡)、时间字符发生器、视频分配器、视频放大器、云台镜头控制器、信号转换器(RS-232转485)等等……

安防监控系统 图3

  4、显示设备

  CRT监视器、液晶监视器、电视墙、硬质背投、普通投影幕、VGA监视器等等。

安防监控系统 图4

  5、附属设备、配件

  UPS电源、交换机、路由器、控制台、机柜、镀锌管、蛇皮管、PVC塑料管、聚乙烯尼龙管、Q九头、RJ45头、开关电源、线卡、PVC线槽、桥架。

  二、安防监控系统组成部分

  对于安防监控系统,根据系统各部分功能的不同,我们将整个安防监控系统划分为七层——表现层、控制层、处理层、传输层、执行层、支撑层、采集层。当然,由于设备集成化越来越高,对于部分系统而言,某些设备可能会同时以多个层的身份存在于系统中。

安防监控系统 图5

  1、表现层

  表现层是我们最直观感受到的,它展现了整个安防监控系统的品质。如监控电视墙、监视器、高音报警喇叭、报警自动驳接电话等等都属于这一层。

  2、控制层

  控制层是整个安防监控系统的核心,它是系统科技水平的最明确体现。通常我们的控制方式有两种——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模拟控制是早期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台通常由控制器或者模拟控制矩阵构成,适用于小型局部安防监控系统,这种控制方式成本较低,故障率较小。但对于中大型安防监控系统而言,这种方式就显得操作复杂且无任何价格优势了,这时我们更为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数字控制。数字控制是将工控计算机作为监控系统的控制核心,它将复杂的模拟控制操作变为简单的鼠标点击操作,将巨大的模拟控制器堆叠缩小为一个工控计算机,将复杂而数量庞大的控制电缆变为一根串行电话线。它将中远程监控变为事实、为Internet远程监控提供方便。但数字控制也不是那么十全十美,控制主机的价格比较昂贵、模块浪费的情况、系统可能出现全线崩溃的危机、控制较为滞后等等问题仍然存在。

安防监控系统 图6

  3、处理层

  处理层或许该称为音视频处理层,它将有传输层送过来的音视频信号加以分配、放大、分割等等处理,有机的将表现层与控制层加以连接。音视频分配器、音视频放大器、视频分割器、音视频切换器等等设备都属于这一层。

  4、传输层

  传输层相当于安防监控系统的血脉。在小型安防监控系统中,我们最常见的传输层设备是视频线、音频线,对于中远程监控系统而言,我们常使用的是射频线、微波,对于远程监控而言,我们通常使用Internet这一廉价载体。值得一提的是,新出现的传输层介质——网线/光纤。大多数人在数字安防监控上存在一个误区,他们认为控制层使用的数字控制的安防监控系统就是数字安防监控系统了,其实不然。纯数字安防监控系统的传输介质一定是网线或光纤。信号从采集层出来时,就已经调制成数字信号了,数字信号在目前已趋成熟的网络上跑,理论上是无衰减的,这就保证远程监控图像的无损失显示,这是模拟传输无法比拟的。当然,高性能的回报也需要高成本的投入,这是纯数字安防监控系统无法普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安防监控系统 图7

  5、执行层

  执行层是我们控制指令的命令对象,在某些时候,它和我们后面所说的支撑层、采集层不太好截然分开,我们认为受控对象即为执行层设备。比如:云台、镜头、解码器、球等等。

  6、支撑层

  顾名思义,支撑层是用于后端设备的支撑,保护和支撑采集层、执行层设备。它包括支架、防护罩等等辅助设备。

  7、采集层

  采集层是整个安防监控系统品质好坏的关键因素,也是系统成本开销最大的地方。它包括镜头、摄像机、报警传感器等等。

网友A(2016-11-30):
楼主讲的对,希望遇到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的对,希望遇到问题多多指教

论坛中有不少关于安防和楼宇的资料有时间多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