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T DL3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6-08-16):
今天接一台GA-780T DL3 REV 3.1主板,故障是开机断电,测内存 CPU 桥供电正常,因修技嘉板网上说CPU芯片EN控制脚不正常引起,因没线路图,随意拆掉Q17试机正常。附上好机BIOS。

网友:
回复下  加积分

网友:
经常看见这种   EC被小芝麻管拉低的      这种小管很容易坏的样子

网友:
q17在那个位置呢

网友:
听起来有点懵懂。Q17时哪里的 什么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