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60

楼主(2016-08-16):
收到Z460一台 插电0.04  开关无反应  报价 同意 拆机  以为是进水机器 结果拆开不是  待机高 摸摸吧 一摸 24725 微热 量3V 5V 电感没电 芯片坏了? 断电量阻值 都正常 芯片应该没事 感觉有什么不对 量大电容短路 这就尴尬了 感冒烧昏头了  这不是19V短路么 果断烧鸡打发伺候 找到罪魁祸首 大家一定要思路清晰啊

网友:
是要多练练

网友:
这个简单的故障

网友:
一般都是秒杀

网友:
假的微短。不小心走一路弯路

网友:
仁宝的 点火回路起作用了 不是打表短路  修好分享加分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