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 ny 111t 上电0.2掉电

楼主(2016-08-16):
so ny 111t  插电源待机0.000无 3v  5v
按开关触发上电0.2几掉电0.011。这时量待机3v 5v出来了  还有显卡供电pl4401短路 烧鸡烧不出  请高手指点  由于没有Z50HR S0204  MBX-249的图纸用Z50 HR_-1m_0302.pdf参考的。  请高手发一份图纸 并帮我出谋划策一下。谢谢

Z50 HR_-1m_0302.pdf

网友:
我感觉 你求助应该把更测试点的数据公布出来的好点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3v 5v短路  几十欧的电阻   按开机键 3v5 v有  3v5v PG 也有    EC复位  供电正常

网友:
PM_RSMRST#信号也有  ,PM_SLP_S4#没有 我没思路了 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