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进系统20秒风扇转速快 掉电重启

楼主(2016-08-16):
版号NM-A151   这个机器是二修机    接到此机器放一下电就OK了  客户用了5天现在是掉电重启状态  BIOS我买的是工厂级的    刷完故障依旧  这款机器就BIOS资料爱坏  现在这个故障怀疑南桥有问题    打黑胶的板子   板子有很薄   不敢直接开干  求助论坛里的大师   有没有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A:
很明显是温控问题和桥无关,

网友B:
温控不好修,也有可能是电路的原因,比如以前修过的NEC大电容.还有3V 5V待机电路中的虑波电容出问题都不掉电的.

网友C:
直接交换300多就搞定了

网友:
这和BIOS有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温控问题和桥无关,

温控摘掉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不好修,也有可能是电路的原因,比如以前修过的NEC大电容.还有3V 5V待机电路中的虑波电容出问题都不掉电 ...

是的   掉电最头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交换300多就搞定了

那就失去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E:
这个机器的桥故障率很大……

网友F:
显卡坏了,你换显卡肯定好,但是显存注意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波波呗,,看哪路电压不对头

网友G:
这机子南桥容易坏,大胆加细心得去做吧,5成把握

网友:
你的故障是重启 感觉南桥没有就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失去维修的意义了

做生意灵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桥故障率很大……

做好了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坏了,你换显卡肯定好,但是显存注意

南桥问题   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南桥容易坏,大胆加细心得去做吧,5成把握

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桥我换了好几个 但不是你这个问题 只是证明这个桥真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