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神帮忙看看这样的监控线路正确吗

楼主(2016-08-16):
大神帮忙看看这样的监控线路正确吗?如果可以的话此处的路由器应该用哪种?普通的FAST300M家用路由可以吗?

獨殤未央 -2 为什么要扣我分

网友A:
主干交换机应该用千兆的

网友B:
这样设计正确,交换机去路由可以用千兆的网络,用高像素摄像头不会出现迟滞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正确,交换机去路由可以用千兆的网络,用高像素摄像头不会出现迟滞现象。

多谢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正确,交换机去路由可以用千兆的网络,用高像素摄像头不会出现迟滞现象。

只是你说的用千兆是指交换机也用千兆交换机吗?还是只是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干交换机应该用千兆的

多谢高手赐教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说的用千兆是指交换机也用千兆交换机吗?还是只是路由器?

我觉的可以这样改改,减少路由器负担,

网友(2017-01-05):
改成这样,17口的交换机,16个摄像机,再加一个录像机,拿哪个口去接路由器?

网友D:
LZ你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用Photoshop,俗称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