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16-08-16):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怎么办?

  相机承载了我们生活的美好时光,多少欢声笑语都留在相机那张小小的存储卡上。但是有时会遇到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怎么修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 图1

  一、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原因

  1、接触不良

  如果相机存储卡使用时间过长,它就会因为氧化的原因导致接触不良从而影响相机存储卡读取。如果是这种情况导致的存储卡无法读取,我们可以将表面的氧化层用橡皮擦除,这样再次放在相机中存储卡就能读取了。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 图2

  2、中病毒

  相机存储卡无法读取也有可能是中病毒导致的。如果是病毒导致的存储卡无法读取,我们首先要用杀毒软件杀毒,多数情况下杀毒结束后存储卡就能读取了。但是杀毒后存储卡还是没办法读取,我们可以将存储卡格式化,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担心格式化后数据丢失,我们可以用数据恢复软件将格式化的数据恢复。

  3、存储卡坏了

  相机存储卡无法读取也有可能是它本身原因导致的。存储卡如果坏了,自然就没办法读取了。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相机里的存储卡内数据不重要就重新买一个新的存储卡使用,如果存储卡内数据重要就需要返厂修理了。

  二、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修复

  下载安装一款数据恢复软件到自己的电脑上面,软件互联网很多,选择一款绿色安全的安装到电脑,安装很简单,根据提示一步一步安装即可。安装成功后,我们需要将自己的相机用读卡器或者是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中,以便进行接下来的恢复步骤。如果电脑中没有出现可移动硬盘,要检查USB是否有插好。这里以迅龙数据恢复软件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操作方法。

  1、将相机存储卡连接至电脑,从百度上搜索下载安装该软件后打开,你将会看到该软件的所有恢复功能,而我们要选择的是“U盘手机相机卡恢复”的功能。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 图3

  2、点击进入该功能后系统会提示选择要恢复的存储卡,此时双击你的相机存储卡,系统便进入了扫描过程。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 图4

  3、扫描结果出来之后在复选框内勾选那些不能够读取的相片,单击“下一步”,系统会再次提示选择一个恢复区域,这样便成功恢复了那些不能读取的相片了。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 图5

  三、相机内存卡修复注意事项

相机内存卡读不出来 图6

  1、数码相机数据恢复软件是一款功能强大、简单易用的专业硬盘数据恢复软件。该软件支持电脑硬盘、移动硬盘、U盘、SD卡、照片内存卡、相机内存卡等数据存储介质。

  2、同时数码相机数据恢复软件支持NTFS、FAT、FAT32、exFAT等常见文件系统,还支持文档、表格、幻灯片、照片、视频、音乐、压缩包等200多种常见的文件格式。

  3、完美支持中文文件名,删除后的文件能够完整的恢复出中文文件夹和中文文件名。数码相机数据恢复软件自有独创的瞬间扫描功能,一般情况下两三分钟就可以扫描完毕超大硬盘中所被删除或格式化掉的文件。

  4、数码相机数据恢复软件支持按文件名、文件扩展名进行搜索,能够很快的在杂乱的文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文件进行恢复,可以恢复被删除、被病毒破坏等情况下丢失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