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MA785GT-UD3H不跑马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6-08-16):
          客户送来一台机子,说开机了屏幕亮不了,插上诊断卡发现不跑马而且复位一闪一闪,复位灯停一秒闪一下,停一秒闪一下,留机。                                                                         拆机维修,放电换U无果,刷主BIOS好了。通知客户拿机走人。                                         客户用了10天过来了故障依旧,按国家标准修主板要保修一个月嘛,收了他130元不给他保修是不可能的。                                                                                                    跟他说你把机子你把机子放这吧,修好会打电话通知你,他走后开始拆机维修,刷BIOS不说了,我曹,刷BIOS既然没好,副BIOS和主BIOS对换没好。                                                  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实测内存供电1.6V-VDDA2.5V-CPU1.05V供电及最后的桥供电1.2V正常。实测PCI-EA13和A14时钟脚0.42V正常,实测PCI-EA11脚和PCIA15脚复位3V-1.7-3V-1.7V反复循环不正常。。直接取掉串口芯片仍然不行,这机子还有个1394芯片,记得两个月前有一次不发PCI-E复位,用洛铁拖下加焊那个1394芯片好了,果断加焊那个1394芯片无果。为什么复位脚3V-1.7V-3V-1.7V反复循环,难道是南桥空焊了复位PLT_RST发不出来,反正烤南桥不会坏,果断烧桥,成功修复,且无返修。此列现象在【迅维】首列,发出来可以让你们更好的去秒杀它,求加分。附上亮机BIOS和图纸,版号GA-MA785GT-UD3H REV:1.3

网友A:
难道真的是桥空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真的是桥空焊吗?

闪烁复位的故障范围太大了
这个烤桥修复的方式说不准吧

网友:
BGA会修好一部分主板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官网有的是,不须要再占论坛的资源了

网友:
其实你就按照不跑吗来修就可以了,没你说的这么玄乎,就怕,全板供电,时钟,复位,PG,全板总线正常,外设全拆,桥换了都不行的铁板

网友:
修桥就烦了,

网友:
amd的桥 虚汗的不少

网友:
1394芯片是什么芯片没有听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