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rev:g 拿万用表点晶振就开机,不点就掉电

楼主(2016-08-16):
sony mbx268rev:g 拿万用表点晶振就开机,不点就掉电。  32.768的晶振,点晶振就开机,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  还有电阻  换了2组 都一样。求指点

网友:
换桥啊,就可以

网友:
RTC供电、复位都合格么?

网友:
换桥的可能性大了,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晶振有没有压差

网友:
晶振相关都已经换过  不排除桥的可能

网友:
一点就开机的 基本上要换桥 跑不掉了.

网友:
换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
桥,晶振都换了还掉电?上示波器吧,看是SLP先掉还是供电先掉

网友:
疑似板层漏电,放弃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