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拆机后无屏灯,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16):
ipad mini 拆机后无屏灯,解决方法

ipad mini 拆机后无屏灯,解决方法 图片超清.rar

网友:
没有图片,有用吗?

网友(2017-01-26):
是背光供电引起的吗

网友:
最好来个截图吧

网友A(2017-03-15):
啥5分,这个帖子下载又不要下载分,再说了你也没有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5分,这个帖子下载又不要下载分,再说了你也没有下载啊

是需要5分啊!

网友:
应该是保险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