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R2.3 键盘经常粘键,拆内置用外接也一样

楼主(2016-08-16):
华硕X450CC R2.3 键盘粘键,拆内置用外接也一样
期间刷过BIOS,无论是官网合成还是论坛下载的,换过EC,键盘和EC直连没有任何外部元件
没招后,只能测键盘接口电压,阻值有差不多,最大相差不到20欧
KSI0~7 3.3V KSO0~15 0.25V  经测试KSI短接KSO键盘有触发,因为是断断续续粘键,所以不好确定是哪几根针有问
所以只能自己画了个矩阵图,然后每个KSI和KSO一个一个短接后看触发的是哪个字符,这期间耗了很多时间
确定好经常粘键字符相对应的针脚后,发现KSI2和KSI7电压有时从3.3降到0.95左右,过程很短,所以应该是电压被拉低了
最后把EC跟接口之间的KSI2和KS7的线路切断,直接飞线解决
很少见的问题,应该是PCB板层内部短路了

网友:
搞错了,是X550VC R3.0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华硕K43SV键盘粘键,换了键盘、键盘接口、EC、刷BIOS都没解决,对着点位图量了键盘针脚到EC都是通的,最终没能修好,应该也是板层内部短路了,楼主真厉害切断线自己飞线~~又学习到了

网友:
少见啊这种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ksi和kso出字符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主板问题导致粘键,基本都是键盘的问题。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厉害哦这个问题要花时间的

网友:
修的不错啊!有借鉴意义。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