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10一体机不触发维修一例,附带BIOS和参考图纸

楼主(2016-08-16):
今天遇到客户拿来一台HP310 一体机,故障为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按下开关有动作到0.018,待机3v5v正常,示波器测EC BIOS1,5,6脚有波形,按下开关后测南桥BIOS8脚发现只有1.1V,此电压为3VPCU通过PQ24过来的, 通过朋友发来hp ms200图纸参考 测量PQ24第3脚电压只有1.5V,明显过低, ,在主板上找啊找,找到无线网卡下面
,很多明显氧化的地方,用烙铁一一加焊,上电测试OK,讲真,我也不知道是那个电阻加焊引起的,附件是参考图纸及本机OK BIOS;
重要的话说三遍:图纸仅做参考,零件标示和部分电路不一样;图纸仅做参考,零件标示和部分电路不一样;图纸仅做参考,零件标示和部分电路不一样;

网友A:
这种电阻不换会复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阻不换会复发的吧!

复发才好啊,最好过了3个月又复发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型比较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