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开机报警一短 三短 三短 一短

楼主(2016-08-16):
    接修一台这个机器这样报警   拔掉内存也是这样报警   刷了5个BIOS  无果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去买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BIOS好没?查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试,如果不行.
再看看内存条件!

网友:
不太好的 经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