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22寸LCD显示器灰屏

楼主(2016-08-16):
小弟昨天收到一台杂牌显示。通电灰屏图像如图1:初一看可能逻辑板或屏线松了。拆开换了一根屏线还是一样。换了一个万能驱动板点了一下也是一样灰屏。四根灯管测了都是好的;电源高压测试都没问题。现在只能是屏本身的问题。在屏电路板上看了一会怎么没有发现VGH VGL测试点。在屏上发现DC-DC芯片型号是AAT1177。屏上图像处理芯片是NQVATEK 171679FG。由于屏电路修的少帮问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另外我用信号发生器来点这个屏可以发现图像但还是不清晰。请看图2。

网友:
图片补发下。

网友:
测试点没有就看电路啊

网友:
对屏电路不是很熟悉。就上来问下。另外这个杂牌的电路板也没有标VGH  VGL

网友A:
屏坏,全面检查一下屏上的电压试试。

网友:
不是屏上面的所有故障都要找VGH VGL的  还有别的电压的

网友:
测量逻辑板6大电压

网友:
屏版问题,主要检测屏

网友:
屏坏了,我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全面检查一下屏上的电压试试。

检查哪几个电压。我对屏电路不是太懂

网友:
只测了屏供电5V是有的。其它测到一个5V转的3。4V  。还测到了一个13。5V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我遇到过的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