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3年13寸 暗屏土法技改

楼主(2016-08-16):
接修同行13年 A1466 13寸 ,故障为有时候闪屏 有时候黑屏拆机后发现修过,以前应该是进水了,在屏接口第一脚飞了一根接地线(后来判断此线可以不用)
开机测试 亮机时候稳定电压22-24V(22为最暗屏 24为最高亮度),当闪屏时候电压为升压后跳变状态20-24-20,暗屏时电压为公共点电压,不升压,
开图测试   屏线接口为J8300

,本次故障使用脚位:PPHV_S0SW_LCDBKLT    3 4脚(背光 正极),LED_RETURN   6-11(背光 负极)后边在主板上通过电阻

接 背光反馈
电路逆推  J8300 3 4脚电压信号PPHV_S0SW_LCDBKLT

由公共点F7700----Q7706----L7701-----D7701升压完成 ,其中又有Q7707组合MOS管来推动Q7706,暗屏时测试F7700---J8300   3 4脚为公共点电压,测试Q7706 5脚3.2V   2脚3.2V(此状态在暗屏 闪屏 亮屏时基本一样),J8300   6-11脚对地阻值稍有偏差,背光不正常估计为反馈有故障,考虑是进水机不想再做详细测试维修,故背光土法技改开始
1 准备一片费LED屏,测试下能不能点亮
2 切下LED屏的背光升压部分
3 找到LED屏的几个脚位 1供电 2负极 3PWM 4EN 5背光正极 6背光负极(负极要连在一起)
4 找到主板位置的飞线点我的是 1供电F7700

  3PWM(Q7707  2脚)

4 EN(Q7707  5脚)

5背光正极(C7799电容) 6背光负极(J8300  6-11脚 屏线侧连在一起)
6 把D7701拔下来,这样原来的升压电路彻底废掉

在焊接EN时手抖 把点拔掉了,

找点图又在背面把线飞上了,那小电阻啊真怕在拔下来  那就惨了
好了 不在多说打字太累,其他上图看看:

为了我的积分,我要无耻的把下载下来的图纸点位图分享下 A1466 2013年 820-3437-B

网友:
不会插图  整的乱七八糟,斑竹看到帮整理下  谢谢

网友:
大神在民间 啊  !这都可以

网友:
移花接木 流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楼主真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楼主真是3班大神

网友:
移花接木      好技术      我们都这么干

网友:
技术不错  我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

网友:
哇塞,好神奇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只改过普通LED的 苹果的还没改过 赞一个

网友:
苹果的屏还真没有改过高压

网友:
这样是调不了背光亮度的。。。。。。。

网友:
楼主胆大啊,不怕搞烧了,风险很大哦

网友A:
为了10块钱的背光芯片改成这样 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10块钱的背光芯片改成这样 也是不容易啊

芯片没坏,反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