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电源板 维修

楼主(2016-08-16):
机器后盖 可以闻到 烧焦的味道

拆开取出电源板

大电容 完好 未鼓包
初级部分未见元件 烧坏
后级滤波电容 未鼓包

到驱动板的接口处 一个标示为TVS1的 二极管 吧地下PCB
都烧黑了 焦味就是这个引起的

打输出线跳变到无穷大

保险正常 外边包的热缩管

PWM芯片

打PWM芯片各脚对地正常

打开关管对地

拆下开关管 测试正常

打后级输出对地
12v 短路

5v 对地正常

拆下12v 和5v 整流管

测试12v 整流管正常

测试5v 整流管正常

打拆除12v 整流管的输出对地 还是短路

拆除12v 输出的 TVS 瞬态抑制二极管

测试击穿

管子是 最低超过13v 击穿
这个二极管 是不是 相当于一只稳压二极管
一时找不到这管子 能不能不装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5v是431 光耦稳压
12v  怎么就用一个管子稳压呢

网友A:
无图,最好上个图,或把电源板拍个照片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最好上个图,或把电源板拍个照片让大家见识见识

帖子 发的重复了 被版主删除了

网友:
看到了,找到有图的贴子了

网友B:
没图,看得真难受,但还是支持你的发贴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看得真难受,但还是支持你的发贴精神

前段时间发帖 有问题 发布就是两个 一个有图 一个没图
有图的被版主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