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plus触发无限重启

楼主(2016-08-16):
p7h55-m plus触发无限重启

通电瞬间测内存电压1.5V正常,桥1.05V正常,桥1.8V正常,vtt1.2V无,cpu电压无

根据时序先查vtt1.2v工作条件,由up6101bu8控制PWM电路输出1.2V。

测up6101      1脚Boot12V正常。5脚VCC 12V正常。测7脚EN 0.4V偏低,正常因有1.2V。

芯片7脚由PQ1023 NPN三极管控制,测PQ1023 B级为0V低电平,三极管因截止,怀疑三极管坏拉低电压。拆三极管通电 EN脚还是0.4V,
怀疑UP6101BU8坏,更换芯片,通电测VTT1.2V正常。接显示器亮机 维修完成

网友:
没分了求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H55的板子还是比较难得

网友A:
点位用的不错,,我这破电脑就不行,,那天研究了一下午还是打不开,,也不知道为毛

网友:
哦哦。这个问题,H55垃圾

网友B:
楼说的副件是点位图吗?

网友:
看不懂点位图 每天修板好麻烦

网友:
修的不错,这种故障在维修中最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说的副件是点位图吗?

是点位,版号有点区别,但点位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C:
会看图纸修主板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用的不错,,我这破电脑就不行,,那天研究了一下午还是打不开,,也不知道为毛

多打开几次,把时间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看图纸修主板好简单

你的意思是有图纸的,你都能修出来?

网友:
我和你一样  但是我找不到代替UP6101BU8   我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
UP6101BU8 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不是华硕的板子吗?为什么说是映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