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无集显供电元凶4J=FJ貌似列入互联网黑名单

楼主(2016-08-16):
    一块华硕的H61主板,过内存不显示,测得无集显供电,判断为4J=FJ 8脚芯片坏,料板找了一圈没有,上网搜一下居然没有如何资料,某宝也没有,哪位仁兄见过给普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找个点位图,点位图上应该有详细资料.同时如果场管没有坏,这个芯片坏的可能性并不大.你要测量下驱动使能EN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点位图,点位图上应该有详细资料.同时如果场管没有坏,这个芯片坏的可能性并不大.你要测量下驱动使能EN ...

上下管都击穿了 换了场管以后无输出,测得上管G为0V 下管G级为12V  芯片肯定也坏了

网友:
找些华擎主板,做料板. 用料差不多

网友:
现在论坛,发贴,点了后不一定会马上成功. 所以经常会出现重复的贴.

网友:
淘宝买个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这个坏了,我修的过了,过内存不开机

网友:
华硕的用点位图也可以看出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