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供电问题及不跑码挡内存完美修复

楼主(2016-08-16):
坦白说 我第一感觉2修真恶心,!!!!
版号 :6050A2257101-MB-A03
外地发来的机器 ,拆开电池上电  电流卡在了0.3 !!!!!(供电出不全)
拆机吧,分分钟拆开后  戳戳戳发现 此版没有CPU供电及显卡供电(按我的印象是跑马之后才会有显卡供电 所以没管显卡供电 导致严重走了弯路
测CPU没供电 找图纸测  CPU供电的开启    测供电正常 开启没电压(打值正常

追开启来源 查图纸 发现我走了弯路  此机器显卡是在跑马之前出供电的   此机器是各个供电PG总汇一起发出一个PWR_GOOD好信号,作为开启给CPU供电芯片TPS51620 做为开启的!   一个一个PG开始测 最后测到VGA_PG为低 最终判断为此路供电坏导致的不出CPU供电(各位别喷我)

老套路! 测供电没有开启也没有没有!
供电为2级电压5v  现在看来2级电压没出来? 迅速打值看是短路没有,结果阻值正常
最后找2级电压开启  也没有!追2级电压开启

2G电压有 但是却不开启2G电压!  这绝对不可能
最后各种追 追到显卡供电那部分 感觉不可能这么巧合把  GATE_3S 跟显卡供电开启之前的电阻断开
上电  电流蹭蹭往上跑  心里暗喜  走了这么多弯路  可算是找到问题了
故障是 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内部拉低 导致拉低2级电压的开启
换了个显卡供电芯片   在上电刺刺往上蹦   以为亮机了
但是看电流像是没过内存  直接上示波器测内存波形 ,  波一闪而过  麻痹,看来还有问题
显卡供电坏? 把显卡烧了
再看板子的显卡 红胶都被人挂掉了  四周都漏铜了
更加断定是显卡有问题  妥了 直接订货显卡
俩天后件儿到了,换上新显卡跟以前的故障一样
废话不多说了
最后是上家把显卡四周的线全部刮设了 ,而且不明显,
最后把线 补好 , 亮级
这机器修的非常闹心 ,挡内存换新显卡无效后想了各种想法都用   原来问题在于特么的上家把版线切断了
哎 安慰安慰吧
麻痹的

网友A:
二修的板子 若上家做过手脚 有些几乎修不出来
加分了

网友:
上家动过手脚楼主还修出来了,值得加分。

网友:
这板我前两天也修过 拿来时   电流1.几不亮机。干显卡后  ,0.28掉电  换显卡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B:
很早就有人公布的通病了,不过楼主拆显卡换新的时候没仔细看焊盘才费了那么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就有人公布的通病了,不过楼主拆显卡换新的时候没仔细看焊盘才费了那么多功夫

说的在理  但是我修板子从不看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的板子 若上家做过手脚 有些几乎修不出来
加分了

自己也是粗心大意  要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网友:
这机器通病的

网友:
主板150  这维修成本上去了吧

网友:
动过手脚还能修出来 证明技术厉害

网友:
dongguo  手脚的 不好修  擦  lz厉害啊

网友:
我是没耐心修这种被动过手脚的机器。直接放弃跟客户说被上家修烂了就得了。

网友:
二修的板子 你不走点心  能修出来都不错了

网友:
现在这个板子也便宜了。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哈哈,  不过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好说的更好

网友:
楼主虽然发了些时间,走了些弯路,但还是很有耐心的把二修板修好了。值得学习,加分支持!

网友:
二修的报价就要高些,楼主太厉害了,上家做过手脚的还能修好,我遇到上家做过手脚的十块最多能修出一块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机器真的是折腾人哪

网友:
没当看到板子上有松香我得心就凉了!你这修了应该半天时间吧 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