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七彩虹 cf-a7-mx ver:4.0 amd板独有故障代码d4

楼主(2016-08-16):
amd 双桥 主板 cf-a7-mx  主板跑代码 d4  卡住 测各电压都有 先换cpu 毕竟d开头代码  故障一样 翻论坛有遇到的 刷过bios 没解决后面就没下文了,所以下 bios刷之 故障依旧 考虑到 是amd 的 这个板印象中不放coms电池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那就怀疑桥了 优先考虑北桥  拆下来散热片准备风枪预热下试试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之前遇到过的黑潮主板 内存插槽背面有烧断线 之后也是d开头代码  于是就仔细检查内存槽 这下 问题找到了 奶奶的 藏得深  在槽正面很隐蔽  烧断漏铜了估计是高温  维修简单多了 为了防止以后再坏 直接找到两边相连的脚 来跟粗线 接上 一路跑马ok

网友:
上图 方便大家维修  没下图纸 测了下 这个脚是3.3v 供电  和南桥旁边的3.3v相通

网友A:
这个配个故障位置图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个故障位置图不是更好,,,

图来了  哈哈

网友:
是呀,有图一目了然,,,,

网友B:
加分了

移动到主板维修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移动到主板维修版

发错版块儿了 我瞅瞅怎么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错版块儿了 我瞅瞅怎么移

谢谢版主帮忙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