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6-08-16):
此板能开机正常时进系统使用正常,有时候开机马上掉电,求思路,不知道刷BIOS会好不,BIOS坏出软故障的少吧?请指教!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CPU供电芯片空焊了,加焊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CPU供电芯片空焊了,加焊试一下

家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BIOS会影响,建议先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