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 RS780Q-LAIO

楼主(2016-08-16):
RS780Q-LAIO独立显卡板,AMD ,装上显卡驱动掉电,请大侠们分析分析什么原因系统和驱动换过好多,不装显卡驱动使用正常,刷过BIOS  做过显卡BGA还是不行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有时候这种没必要上显卡驱动的啊,,这种电脑也就办公用,,没必要去搞显卡

网友:
要换显卡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都正常了吗   找个显卡的程序刷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芯片换了各位,显卡bios和主板bios都刷了,现在还是上驱动掉电

网友:
换独立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葩

网友:
柘城村无可奈何花落去顶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