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_DELL1427 板号4841P 无平台复位之奇怪维修

楼主(2016-08-16):
为什么说是奇怪维修呢  因为修好的原因我是想不通为什么
下面来说说过程吧   客户说开不了机   接过来通电待机正常
触发 电流到0.4不动 报价留机
电流0.4测量全板供电以全部产生 继续测量 平台复位 低电平不正常
这时坏习惯起作用了  直接换时钟芯片  结果可想而知
继续往前测  测量CPU供电PG好信号电压0.6V  不正常
正打算找PG信号的上拉电阻  无意间摸到了保护隔离管超烫
赶紧断电 打公共点对地值 阻值100多点 偏低 于是烧机
可是在公共点上给了19V电压电流没有变大 也无元器件发烫
这就奇了怪了  但是别急 不要着急断电继续测量板上的大电感
经过测量 其它电感都很正常  只有充电电感上电压有19V
断电测量充电上管 发现G  D S 以或击索性将充电芯片上下管全换了
换完测量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   通电触发 一切病证得以消除
修到此 我想问问 这找谁说理去  找谁说理去  找谁说理去
但是这确是真真切切发生的 修好公共点 CPU PG和平台复位也都正常

路过的大神 请指点一二吧  我是理解不通了   能力有限
加加分谢谢

网友:
不要灌水哦   认真回复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太神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太神奇了

何止神奇   简直不可理喻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止神奇   简直不可理喻都

有些板子的故障 出乎意料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何止神奇   简直不可理喻都

无法理解 为何是这奇葩

网友C:
要找原因那就恢复原故障,从PG入手。。。。。应该是芯片电流反馈不正常,导致PG没有置高吧?

网友D:
有时候用万用表测不出电感前段的波形是否是ok的

网友E:
我也同意9楼的看法,先看看电感前端波形,还有哪个PG不正常也可能

网友:
电流不够

网友F:
场效应管坏了 是无奇不有,就像B470  坏一个 必须换几组

网友G:
这样都行,真是RIGOL

网友:
我认为是这个太机子的有静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理解 为何是这奇葩

我也无法理解   智商有限啊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找原因那就恢复原故障,从PG入手。。。。。应该是芯片电流反馈不正常,导致PG没有置高吧?

机子拿走了  成了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用万用表测不出电感前段的波形是否是ok的

万用表测不了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同意9楼的看法,先看看电感前端波形,还有哪个PG不正常也可能

可惜机子以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场效应管坏了 是无奇不有,就像B470  坏一个 必须换几组

B470这个  还不是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都行,真是RIGOL

大神 给分析分析吧

网友:
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