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6-08-16):
客户拿来机器插上电源表直接大短直接给客户报价维修,客户很爽快答应那就开始拆机 。 拆出主板一看显卡供电上管坏了直接换以为好了一插电开机电流不停的往上没想上管有烧掉。干脆上下管一起换控制芯片也换了这下不会出问题了吧  。通电开机没想电流还是一直往上最后还是烧了。这没法了难到有短线挨着测吧,测了一圈没发现有短线的。是什么原因换一个坏一个呢。 最后还是把1.8v的电感换掉就好了。   电感坏的还不是很多哦。

网友:
电感故障导致的烧芯片 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