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键盘触摸失灵

楼主(2016-08-16):
苹果A1369键盘触摸有时候失灵    。失灵之后还要自动关机。看了看直接取掉L5710飞线USB还是一样的  无解中。

网友:
换过键盘试过了嘛

网友:
这个应该是触摸板的故障,你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有关了 先断开键盘看看还会不会关机

网友:
有条件先换个键盘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USB HUB的那个芯片出问题了 你直接改 肯定没有用啦

网友:
换触摸板吧

网友:
是不是死机了 然后掉电了

网友:
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看样子好像有点供电不足的样子

网友:
键盘和触摸同时出现有问题一般都是触摸导致的 可能是触摸板 也可能是主板负责触摸的模块